华硕P5G41T-MLXV2主板维修

楼主(2017-09-22):
闲的没事翻出个华硕P5G41主板出来修修,上机测试,可触发不跑码,测量各项供电,’时钟,复位都是正常的,直接上论坛找BIOS刷机,一次性成功点亮。附BIOS地址及亮机图BIOS(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1758-1-2.html)
亮机图

网友A:
你修电脑太对得起你自己了,那样的信号线或者屏也在用?

网友:
显示屏缺色了?

网友:
显示器应该修修了,再又可个帖,挣个工分。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修电脑太对得起你自己了,那样的信号线或者屏也在用?

显示器是线的问题,懒得换,线动动就好了

网友:
显示器VGA线的问题,懒得换,挣不到钱的都懒得搞

网友:
这个华硕板子也是个通病王,跑98,B0,或者闪复位。都是822搞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是线的问题,懒得换,线动动就好了

就换一根线  都懒得换   也是没谁了

网友:
感觉修主板第一步就是先刷BIOS,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