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耗电快和无指纹维修

楼主(2017-09-22):
本人小白一枚,刚迅维毕业一个月,修机一点经验没有~~多余的话不说了,进入正题吧。今收到客户送修一台小6,客户说用一会儿手机很快就没电了,而且指纹也用不了,拿来让我看看,拆机,主板没有进过水,也没有摔过,接上电漏电200多ma,跟客户说是主板问题,要修主板怎么怎么的,客户同意修了。

接电漏电280ma,能开机,就先不管漏电,进系统测试下所有功能都正常,就是指纹用不了,添加指纹是灰色的,而且电池电量耗得快,与客户说的一致。
(这里我有疑问,怎么漏电那么大还能正常开机~~)
开始检查主板吧,按照无指纹来修,首先查下指纹供电,在座子上测,测到PP1V8_MESA_CONN时发现没有1.8V

打开点位图查找它的来源,发现是由PP3V0_MESA经过U2100转换而来

手摸到这一块时,发烫,熏松香看看是哪个,
然后发现是一个PP3V0_MESA的一个滤波电容C2132短了,把它去掉

然后在接电看下还漏电不

正常了哈哈,开机

开机测试了会,耗电正常了,后来刷了机,指纹也正常了,此机修复!迅维的兄弟们,给我加加分,鼓励我一下,感激!!

网友A:
你只说明了指纹那里有个电容短路,没有描述是不是这个电容取了PP1V8_MESA_CONN处的1.8V就正常了

网友:
这个电容短路应该是触发才漏电的,不是接电漏电,楼主打错字了。这个电容上的电路是指纹电路,有问题是不会影响开机进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只说明了指纹那里有个电容短路,没有描述是不是这个电容取了PP1V8_MESA_CONN处的1.8V就正常了

指纹都能用了,你说正常不呢

网友:
是触发280毫安,上面写错了 。。。。。

网友B:
触发直接280以上,能开机的 ,正常不是这样电流

网友C:
学习了,问下楼主迅维毕业是当面学习?学习多长时间毕业

网友D:
不错 报了100几 我们这边这种故障超200 客户选择换手机了

网友:
修的不错,有思路,楼主加油,继续努力

网友E:
868风枪,电源也是迅维刚换的的型号

网友F:
排除短路后,刷机前指纹能用不。

网友:
嗯嗯 新手值得鼓励.............

网友:
是换了电容指纹就好了还是重刷了机指纹才好的?

网友G:
不触发是没有3V的电压的  不触发是没有3V的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问下楼主迅维毕业是当面学习?学习多长时间毕业

去的迅维实地学习的,毕业没多久,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 报了100几 我们这边这种故障超200 客户选择换手机了

看地方吧,跟地方消费能力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868风枪,电源也是迅维刚换的的型号

眼力这么好,你也是迅维出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排除短路后,刷机前指纹能用不。

排除短路,指纹还是不能用,后来刷机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触发是没有3V的电压的  不触发是没有3V的电压的

嗯嗯,触发280,不是漏电,

网友H:
手机不是很懂  觉得这不是大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手机不是很懂  觉得这不是大问题吧

嗯嗯,不是大问题,但是小白修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网友:
学习了,迅维就是人才辈出

网友I:
排除短路,供电正常了,按常理应该重启就正常了,竟然还要刷机

网友J:
看来修板也不是那么太难嘛呵呵。加分先我们共同勉励一下。大部分还是简单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排除短路,供电正常了,按常理应该重启就正常了,竟然还要刷机

可就是刷机好了的啊,可能还会什么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来修板也不是那么太难嘛呵呵。加分先我们共同勉励一下。大部分还是简单的呵呵

是的,除了进水严重,摔了那些,基本都不是太难吧,

网友K:
指纹供电漏电,200ma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指纹供电漏电,200ma是通病了!!

没什么经验,不知道是通病

网友L:
這個壞掉應該不會影響吧 反正還能開激進系統

网友:
引用 网友L:
這個壞掉應該不會影響吧 反正還能開激進系統

电容短了,是指纹PP3V0_MESA转换PP1V8_MESA的,不影响开机,但是指纹不能用啊,耗电快啊

网友:
迅维就是牛

网友M:
取了不用补回去的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取了不用补回去的吗         ????

不用补啊,没有补回去,滤波电容不用补

网友N:
恭喜楼主,希望楼主在维修的路上越走越宽。

网友B:
引用 网友N:
恭喜楼主,希望楼主在维修的路上越走越宽。

谢谢版主大佬的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大佬的肯定

客气的,希望楼主日后多发这样的原创好贴出来分享。

网友:
楼主的解说适合小白们分享 学习 图文并茂

网友:
最喜欢修电容短路的了,修起来简单也不会有返修的

网友:
你好 我也是刚开始搞苹果,有个地方不明白。PP3V0_MESA这个电压不应该是触发后才输出吗?为什么接电就漏电呢?

网友O:
哦 没看评论  失误。我说怎么看的有点迷糊

网友:
引用 网友O:
哦 没看评论  失误。我说怎么看的有点迷糊

我写错了,不是漏电,是触发

网友:
厉害我的哥啊。。。学一个月都已经有这功力了。。。可见楼主领悟能力很强。。

网友:
也就是说刷机前指纹还是不能用,刷机后指纹好用了是吧,666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呵呵

网友:
技术确实是到家了,没得说,膜拜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很详细!谢谢分享!理论扎实,加上正确的思路不走弯路啊!厉害

网友P:
楼主拆掉那个电容后不漏电了,是不是指纹不能正常使用,要刷机后才可以?我前段时间也修了一台和你这台一模一样故障的机子,也是拆那个电容,但是拆掉后指纹还是不能用,是不是拆掉电容后得刷过机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拆掉那个电容后不漏电了,是不是指纹不能正常使用,要刷机后才可以?我前段时间也修了一台和你这台一模 ...

是的,拆掉还是不能用,我刷机后才能用的

网友Q:
修手机短路烧松香是个土办法是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Q:
修手机短路烧松香是个土办法是个好办法

是啊,短路的一烧基本可以解决了

网友:
手机的主板一直是我的禁区,不敢动呀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学习,多看看。。。

网友R:
一般遇到指纹不能用就放弃了。以后还是可要救一救 的

网友S:
能人呀 我也想学修手机 现在手机维修海是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S:
能人呀 我也想学修手机 现在手机维修海是可以的吧

还行吧,看每个地方的市场的,人流量大的地方比较好,2 3线城市的话技术好也可以混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一般遇到指纹不能用就放弃了。以后还是可要救一救 的

指纹的话还是比较容易的,理论扎实没什么难的,主要是修多了慢慢积累经验就好了

网友T:
不插指纹刷机本来就不行  插上后刷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不插指纹刷机本来就不行  插上后刷机就可以了

之前没刷过机啊,指纹不行才去刷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贴片电容坏还真的多,楼主好办法熏松香学习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B:
去的迅维实地学习的,毕业没多久,哈哈

点滴吹法知道吗?能分享一下吗?点滴吹法广泛用于维修芯片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点滴吹法知道吗?能分享一下吗?点滴吹法广泛用于维修芯片级的

没听过点滴吹法,只知道熏松香法

网友:
松香熏法是比较适合大电流的机子,这是检查方法,点滴吹法是手工工艺,不一样( ˉ  ˉ )

网友:
进水久了电容漏电楼主加油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发直接280以上,能开机的 ,正常不是这样电流

正常的电流 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