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理论过硬的 求分析图纸 有偿服务

楼主(2017-09-22):
有没有理论比较扎实的师傅,帮我分析图纸,有偿服务,10-100元,能直接帮我找到准确故障并且能修好的,给予100元红包表示感谢,其它对我有帮助的分析即使没修好,也会适当给红包,只有几个名额,

   故障主板是;神舟战神z7系列,6代i7 cpu。。970m显卡
               版号;6-17-p65r0-d03
               具体故障是 不出cpu供电,主板无外力变形,无进水,只是摔了一下。
               有想法的师傅加我,给传图纸,指点我测些重要的信号点,本人具备基本电路常识,能看懂图纸,听得懂专业术语。
               qq;1770018966

网友A:
这东西难搞啊。。哪掉点了都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难搞啊。。哪掉点了都不知道。。

你要不要分析一下图纸 加我我传给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要不要分析一下图纸 加我我传给你

技术不过硬呀。。你要找大神级的才能一级一级分析信号

网友C:
我建议 直接 找 阿林 或者 船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 直接 找 阿林 或者 船长

我不认识啊 ,怎么联系呢?我一直都想找个有技术的 需要的时候联系咨询 给报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过硬呀。。你要找大神级的才能一级一级分析信号

哎 简单故障我早就搞定了 ,我技术就不行,太深城的信号分析不了 ,不懂了就 ,理论不行,反正就是不行,这怎么办?还要经常修板子,不好修的就换,可是这个主板也太贵了,所以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看看能不能让我学到知识 修好主板呢 哈哈,修好或者对我有帮助 肯定给钱的 ,别的不行,诚信我还是保证的

网友D:
100块就想把技术学到手,还能挣一大笔?你的算盘倒是打得不错。能把这些给你讲懂,你修好机,不是一会功夫就成的。看图纸分析简单,时间太久,有这个时间,这技术的人不会来挣你这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0块就想把技术学到手,还能挣一大笔?你的算盘倒是打得不错。能把这些给你讲懂,你修好机,不是一会功夫 ...

看来真正有技术的 是不在乎100块钱的? 这个不会浪费太多时间,理论通的话,很快的 只要给出信号点,和大致范围就好,svid这块我不懂

网友E:
CPU供电的控制芯片  的供电 开启都正常了吗  SVID  有波形了没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不认识啊 ,怎么联系呢?我一直都想找个有技术的 需要的时候联系咨询 给报酬的

船长是 现在的笔记本主板老师 我想维修界没有比他在出名的了 这都不认识 ????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案例 是拉低cpu供电芯片boot脚 如果测试为0 说明svid工作正常  如果有电压说明不正常 希望能帮到你  不过也不是百分百哦!!!!

网友:
cpu无供电,需要查的地方就是芯片的供电、开启、svid这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的控制芯片  的供电 开启都正常了吗  SVID  有波形了没

cpu  供电芯片的en  还有vcc 是正常的  svid 我没示波器,只能测到两个有上啦1.0c  clk 测只有0.7v,我就感觉是svid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供电芯片的en  还有vcc 是正常的  svid 我没示波器,只能测到两个有上啦1.0c  clk 测只有0.7v,我就 ...

VID  0.7V不正常   应该是1.05   测一下对地值吧

网友(点评):
对 师傅 我俩有共鸣 ,就这个clk昨天我就一直想这个问题,那两个都有给上啦1.0v 这个clk可地图找不到上啦电压,从cpu出来直接就跑供电芯片里了 它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船长是 现在的笔记本主板老师 我想维修界没有比他在出名的了 这都不认识 ????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案例  ...

NCP81203PMNTXG  这是我这个主板的cpu主供电芯片,你说的是自举升压那个脚?这个芯片是主要的那个,这个芯片没看到有自举升压的脚,是不是在内部集成了,它工作正常之后 有几个脚输出方波pwm1  pwm2 分别给两个小芯片,这两个小芯片是有升压的,由他们两个来控制上下管出cpu供电,我说的对不?pwm1  pwm2 这一点电压没有 肯定是前面那个大的芯片不工作,就算他是方波 我没示波器,万用表也是测到一点对吧,方波上升那个横,不就是+电压吗  ,频率还那么块 万用表肯定能测到一点,可惜一点没有,前面绝对有问题,前面供电 开启又正常,所以我就感觉svid  坏了,不给波,我就以为是不是cpu  或着桥给cpu什么命令 ?他俩是不是有矛盾了 哪个坏了 ,,我怕有遗漏的外围条件 特意来请教厉害的人物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船长是 现在的笔记本主板老师 我想维修界没有比他在出名的了 这都不认识 ????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案例  ...

还有这个大师傅 船长 我还真不知道,我不是正规军啊 ,土八路我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的控制芯片  的供电 开启都正常了吗  SVID  有波形了没

完事我就把那个1.0v  弄个线连过去,结果把我1.0v都给拉低了都变0.7v了 ,完事我就不敢动了,因为收破烂那小子说主板小修的 要给我400块钱买我主板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事我就把那个1.0v  弄个线连过去,结果把我1.0v都给拉低了都变0.7v了 ,完事我就不敢动了,因为收破烂 ...

拉1.0过去  被拉低   那是有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
楼主小看了技术维修,书上讲的都是案例分类,但在实际中却是各个参杂,有理论还要灵活运用和实际操作再还要配些检测工具和专业拆装焊接工具,看你描述这些条件都不具备那也没办法,……呵呵,

网友:
经验看  摔过机子 请重点关注cpu 因为散热管在上面粘的紧, 外力撞击容易掉点的 上bga去掉cpu看看有焊盘 有掉点的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个大师傅 船长 我还真不知道,我不是正规军啊 ,土八路我是

我也是土八路 但在这网址的 没有不认识他的  我想理论没有比他nb的了 个人感觉他如果都修不明白的机子 估计谁都不招  你可以 加他 看看  如果他搭理你的话

网友:
               多逛论坛就学会了。

网友G:
大哥把笔记本主板和情况发到论坛上大家讨论讨论研究研究

网友:
没有办法的话,就直接干桥试试呗,有可能是桥的信号没发出,也是没有CPU供电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的控制芯片  的供电 开启都正常了吗  SVID  有波形了没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vid中 ALERT# 这个信号电压异常 测了很多下,电压只有0.07v,剩下两个有1.0v是正常的,ALERT#在cpu跟cpu pwm芯片之间有一个小电阻,类似于保险,拿掉电阻,ALERT#信号电压恢复正常1v,按上就又低了,我认为是pwm芯片这边的问题,于是换了一个还是一样,连上电阻电压0.07,断开1.0v,我把pwm芯片控制的两项cpu供电的,这两路上的原件都给拿掉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哥把笔记本主板和情况发到论坛上大家讨论讨论研究研究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vid中 ALERT# 这个信号电压异常 测了很多下,电压只有0.07v,剩下两个有1.0v是正常的,ALERT#在cpu跟cpu pwm芯片之间有一个小电阻,类似于保险,拿掉电阻,ALERT#信号电压恢复正常1v,按上就又低了,我认为是pwm芯片这边的问题,于是换了一个还是一样,连上电阻电压0.07,断开1.0v,我把pwm芯片控制的两项cpu供电的,这两路上的原件都给拿掉还是一样。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示波器测量SVID到底有没有产生,不要一个劲的纠结ALERT#,如果没有产生,直接追查前级,如果产生了,那基本就是芯片工作条件不满足或者芯片本身损坏。

网友:
摔了一下很可能桥掉点哦,或者导致原件掉,最好是给专业的人员去修,自己不会修你就找别人吧,这是最好的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