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471 cmos电池放电就好了,会不会返修?能不能收钱??

楼主(2017-09-22):
宏基v5-471。
待机0.003 上电到0.032掉电。
一开始以为是通病,换过3v5v滤波电容。还是没有用。吹了一下桥也没有用。接下来放cmos电池,就好了。现在装回去测试一直好的。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能不能收钱。。求助。。

网友A:
楼主这还用问吗 先把钱收了 再说 ,售后 再说售后的事,小弟经验是BIOS的问题 因为你放电 相当于重置了BIOS

网友B:
焊桥后才对BIOs电池放电,难道楼主焊桥之前都不取BIOS电池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 哈哈  先收钱啊

网友:
放心大胆的把票子收了再说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联想的2个月有不行,重新拆电池

网友:
该还不会把

网友:
肯定是先把钱给收了   以后再说以后的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还用问吗 先把钱收了 再说 ,售后 再说售后的事,小弟经验是BIOS的问题 因为你放电 相当于重置了BIOS

同道中人  肯定要把钱先收了

网友:
这个质保一个月,有问题了再查,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这还用问吗 先把钱收了 再说 ,售后 再说售后的事

网友:
你会不收钱?先给客户拿回去试试 ,没有问题在要他来交钱?

网友:
肯定先收钱,万一返修再检测。。。。。。。。。。

网友:
收钱先  售后再说  就是把bios初始化了就ok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这中级是怎么来的

网友:
这个当然是要收钱啊,哪怕客户拿过来不开机,拆开了就开机了,也是要收钱的,至于售后到时候反正有保修的 无所谓

网友:
妥妥的收钱 ,放电好的 机器多这了

网友:
       收了钱在说  万一就是这个问题呢?

网友:
修板子首先先取下电池,电池你都没取就直接干板子没烧坏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我修到的放电好的没有返修过,难道是我运气好?

网友:
看看温度正常不一般没什么问题 收钱

网友:
收  鸿基的小通病  cmos电池   放心收

网友:
还是找到问题的的好,,省的麻烦,,,,,,,,是吧  返修不好

网友:
能用了就先收钱,有问题再拿来

网友:
先收钱  测试几天  以前放电好的返修几率不是很大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先收钱,有问题那就在修吧

网友:
先叫他拿回去用,说不知道稳不稳定用几天再收钱

网友:
先收了钱,要是真返修再说

网友:
这种修完心里都没底,不知道是收还是收不收

网友:
这还用说   肯定收 只要当时好了 如果坏了在搞呗

网友:
管它呢,先收了钱再说呗,有问题在弄嘛

网友:
放一百个心你放下电相当于重置了bios的设置。

网友:
估计他没上过电池的当,上当了就知道该怎么办,我就上当了,两块主板啊

网友:
呵呵,可以先收钱

网友:
测试没问题收钱再说,之前修过 不开机的有些拆开就好了,装上去也是好的 就收钱了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一般放电后或换电池后1-3个月还会出问题,整了两次,最后换主板。

网友:
建议多测试测试   以免出现其他问题   自己店里面的信誉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桥后才对BIOs电池放电,难道楼主焊桥之前都不取BIOS电池吗?

我只是风枪吹一下。没有焊。。。。。。

网友:
维修放电好的多的是   你都不收钱了??????????

网友:
必须的收钱啊    有问题在处理 不能不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