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天鹅TG60-1028E洗完门打不开的维修

楼主(2017-09-22):
    先试机确实洗完门锁灯都灭了,但是门打不开,客户还说有时能打开,有时都不进水,动一动门锁那里,再开就能进水了!可以肯定是门锁出问题了,果断发门锁装上试机,新故障出现了,时好时坏,还不止一个故障。
     一会是不进水,直接报故障代码E30,推一推门锁那里能进水了,但是洗完后门锁灯不灭,指示到0.01一直不归位,同时门也打不开!郁闷了!总不能主板还有问题吧!有时就好了,洗完也能归零,门也能打开,好多时候门是打不开的!郁闷了,机器还在客户家,新的门锁不应该有问题吧!第二次去客户家带上润滑油,咨询卖家,说把门锁拆开,在里面的弹簧地方涂上油,于是又把新换的门锁拆下来涂上油装上还是一样,压根都不进水!直接报故障E30.开始怀疑是不是门钩有问题啊,于是把洗衣机的门拆开了,门钩里面没啥,就一个弹簧,完好,拆完再装就麻烦了,因为弹簧是卡在塑料壳上面的,浪费了半个多小时才装好,不然门把没有弹性!已经耽误一个多小时了,找不到问题,客户都着急了!因为不知道哪里问题,最后想着把原来的门锁装上,因为原来的门锁只是洗完门打不开,没有别的故障现象,结果装上试机就开始进水了!我靠!看来新的门锁是有问题的!我都要晕死了!不良厂家啊!电子配件有质量问题!真TMD上火!用旧的试机到最后还是门打不开!偶尔又一次能打开!于是又把旧的门锁拆开涂上黄油,在所有的弹簧上面。试机突然好了!再试了两次也完全能打开!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网友A:
我家的洗衣机不脱水,上淘宝买了一张说是新的原装主板,装上用了一次,又不脱水了,然后卖家说可能是门锁或者是水位器的问题,好吧,我换,还是一样,找卖家,我说是主板问题,退回去,卖家给我换了一张兼容厂的主板(便宜了一半,哭...),一切好用了,兼容的东西不太对得上位,自己处理了一下用上了,懒得折腾了,原来的门锁及水位传感器都是好的,白买了这些配件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洗衣机不脱水,上淘宝买了一张说是新的原装主板,装上用了一次,又不脱水了,然后卖家说可能是门锁或者是 ...

是啊,现在的配件都是副厂出的多,好多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