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装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7-09-22):
单适配器开机正常,装电池不触发,单电池也不触发。 适配器开机后插上电池也可以正常充放电
EC能收到SLP_S5# SLP_S4# SLP_S3#,只发出SYSON,不发出SUSP#

网友:
这个BIOS刷完装硬盘第一次开机可能会档LOGO,强制关机重启一下就行

网友:
搂着刷这个bios之后就可以了吗?

网友:
刷这个BIOS  解决用电池不触发的问题

网友:
电池不充电刷bios就可以了么  以前都是到处量  没有解决就让客户不用电池了  原来是bios造的孽

网友:
BIOS也能造成这个故障  学习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充电芯片的问题。BIOS也能引起这个故障?学习了。。。

网友:
不出SUSP#和bios也有关系啊 学习了!

网友(2019-09-18):
装电池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325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