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40一体机开机不显电阻通病返修

楼主(2017-09-22):
快下班了返修了一台前几天的B340一体机。前几天来的时候就是开机不显示,因为是通病直接拆开换了显卡供电芯片ADP3212的16脚关联电阻,换了就显示
用了几天也没问题   今天出问题了  又不显示了
我拆开量了一下 16脚电阻有12V

这个脚正常应该是12V吗  怎么论坛上有的人说是1V啊   看图纸也没有分压电阻啊    搞不明白
反正我把电阻焊一下  又亮了     明天上班在来看看还能不能亮吧   感觉还会返修   不是没焊好  我都是把锡焊的很饱满  不会虚焊电阻
求助一下  有没有一样情况的  难道要我换ADP3212吗   郁闷

网友:
有可能是你换电阻 热到芯片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啊。也可以加焊下显卡的啊

网友:
可能加热到哪里 虚焊了吧。。。。。

网友:
把供电芯片ADP3212的16脚关联电容换了

网友:
应该是1V。你用分压计算器计算一下就得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