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10 不充电也不放电、拔掉电池立马关机!!!

楼主(2017-09-22):
THINKPAD T410 不充电也不放电、拔掉电池立马关机

前天接到一个同行带来的笔记本电脑、据描述、电池不可以用、我这里刚刚好有这样的电池试了下。果然也是用不了,告诉主板问题,拆机目测主板,无进水腐蚀的痕迹。随便测了下电池的放电电路。告诉他主板问题,报价。

开修。找到T410图纸

从J13电池接口10V进来经过F12、再到

那就是Q34没有导通

M2_DRV
这个信号要位于低电平。R638

和R483分压

这个管子才会导通

查到这个M2-DRV来源于

U61这个芯片

U61的芯片39脚

实物图片

发霉了

然后用细丝脱了下  一样。

拆掉芯片发现断线了

飞线

有点丑   高手就不要吐槽了哈。修好才是王道

不是啥技术活、大神的话就当看笑话了  哈哈

同志们  加分啊

网友A:
楼主,我是小白,我怎么没看出来,哪里到哪里断线了啊,能明确指出来吗,谢谢

网友:
此贴要火,保护隔离电路修的不错,虽然简单,但是焊工要过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是小白,我怎么没看出来,哪里到哪里断线了啊,能明确指出来吗,谢谢

引脚断线了  仔细看

网友A:
是指紧挨着引脚焊盘旁边那一点点处吗?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表扬一下应该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指紧挨着引脚焊盘旁边那一点点处吗?

对  就是那里    就断那一点点  也是不行滴

网友:
不错嘛,思路清晰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
我上次修一个,不充电,系统能认到电池,能正常放电使用,单用电池也可以开机。死活不充电,也是一个断线引起的。,CHGR_RST_L就是这个信号断线了

网友:
很不错,难看点没事,修好收钱就ok了。

网友:
厉害,思维不错,相当可以,就等着收钱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修的好, 这部分电路是我们维修员挣钱的地方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还这么细心的贴上图 感谢!

网友:
可以,加分支持。。。。。。。。

网友:
楼主真有心,还把芯片拆了刮骨补线,要我就之接飞线!谢谢分享

网友:
我好好看看  看下能看明白不。学习呼。

网友:
楼主技术过关,电路和工作条件分析的很清楚,心细,赞一个

网友:
修的不错呀   图文并茂   写的每步都挺详细

网友:
分析的不错,直接就找到问题了,没有实力是分析不出来的

网友:
同意加分 这个也是要有一定技术含量的 支持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一下吧

网友:
分析的到位

网友:
哇楼主好厉害啊那个线断了很难焊的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很详细!谢谢分享!理论扎实,加上正确的思路不走弯路啊!厉害

网友B:
楼主用什么拍的 图片这么清楚。。。
boyuan19920926
苹果手机 谢谢 哈哈哈
详情

网友:
芯片底下断线了 牛逼了·······

网友:
思维不错,相当可以,就等着收钱了

网友:
问题比较简单修得不错。要是都这种就好了

网友(2017-10-23):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什么拍的 图片这么清楚。。。
苹果手机 谢谢 哈哈哈

网友:
我也没看出来哪里断线了啊,楼主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楼主这都不是技术活啊?一般人肯定弄不好。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细心而且分析到位,根据照片M2_DRV应该是U61芯片第44脚发出的,谢谢。

网友:
T410 这种机器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网友:
楼主修的思路很清晰,我们小白也能看明白。学习,谢谢

网友(2018-02-12):
厉害,维修就是要这么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