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7-09-22):
今天维修一台进水不开机,打开底壳一看,进水不是很严重,但3.42v芯片那里有进水腐蚀的痕迹,然后用电流表量了一下各个阻值,
正常没有短路,直接就清理3.42v的电容电阻,把芯片也换掉,然后上电,正常开机。

网友:
比较顺利的维修  进水面积小

网友:
你这个就比较运气了,清理了一下就可以,进水面积比较小

网友:
  思路不错,继续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