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板帮我看看这电阻多大的

楼主(2017-09-22):
这个r707电阻

网友:
这个没有板子电路图不好说的、估计能找到图纸你也不会问了

网友A:
电阻飞了,没有图纸就不好说了,有一样的板就可以测下。

网友:
这个电阻的焊盘  是连到哪里的  连到芯片44脚的?

网友:
找不到先搞一个200K的,不行就是150 100 50 10 K的慢慢试,这个位置的话应该就是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

cup供电芯片44pin  dvd脚位 19v接入r707 r866分压进入 44pin  r866阻值150k  想知道这个r707电阻应该上多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飞了,没有图纸就不好说了,有一样的板就可以测下。

19v接入r707 r866分压进入 44pin  r866阻值150k

网友:
44脚取样电压应在3v,2v,1v,这三个电压点,用电阻分压公式计算后得出为28k,17.6k,8.3k。个人估计就在这三个电压值,楼主可釆纳尝试,望留步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v接入r707 r866分压进入 44pin  r866阻值150k

好的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