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51_ON#线路造成短路烧毁二极管和电阻,求原因

楼主(2017-09-22):
主板是6884P,不开机,拿来学习和练习,今天跑了一下51_ON电路,测试BATT+二极管和VIN二极管之间的电压。
谁知道两秒内就给我烧毁了两个二极管,和两个电阻,
奇怪了,测试电压怎么会导致短路?百思不得其解,,希望大神帮忙说说原理。谢谢
电路图片!

网友:
我是个新手,如果犯了某些低级错误,莫要见怪!

网友:
建议报名迅维远程,你不会后悔的!速度还快

网友:
呵呵,我在搞linux里面的东西,这是我的主要方向,实在是难以花大量时间在硬件上面。迅维课程不错,我稍微看了几个视频,知道一些皮毛,就拿起家里的珍藏主板6884P,试了一下,找到了一些维修思路。
我也是想接触一下硬件,对我后面linux会有些帮助。

网友:
大神们,我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短路,测试都能把电路短路,好深奥

网友A:
万用表不会是打到测电流模式了吧:bizui:

网友:
不会,测电流要换插孔的,绝对不会是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不会是打到测电流模式了吧:bizui:

万用表测电流要换插孔的,不会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