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cpu掉点无法补救吗?

楼主(2017-09-22):
各位大神好!小弟刚接触手机维修,现在有个问题想要请教大神们,我拆6代CPU的时候掉了3个点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补救补救呢?

网友:
看看点位图对应的点是不是空点,有没有作用的,没用的不管它,有用的就用显微镜看看掉的点是表面走线还是中间层过孔过来的,如果是表面走线动手能力强应该能修好,中间的就不好搞了,要挖,因为太密,机会不大。。。。

网友:
的点点滴滴多的点点滴滴多多多多多多多

ytd -2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众恒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看技术,有高手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