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师傅,苹果A1286的PM_BATLOW_L 这个信号是根据什么发出的

楼主(2017-09-22):
RT,这个机器A1286,板号820-3330-b,来的时候不触发,最后我查到这个信号没有电压,但是这个信号是EC直接发出的,没有断线打值也正常,我想问下,这个机器的这个信号是根据什么来发出的,EC需要收到什么才会把这个信号发出来呢

网友A:
当ec的供电时钟复位以及程序都正常后就会通过smb总线去识别电池电量          你这个问题估计是ec问题

网友B:
你装电池了吗?不装电池就是这样正常。

网友:
你这个问题估计是EC有可能损坏,买一个料板跟换EC试试

网友C:
电池电量低,应该是这个信号吧,不装电池默认是正常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电量低,应该是这个信号吧,不装电池默认是正常低的

装上之后电压也是低的,所以才问怎么才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当ec的供电时钟复位以及程序都正常后就会通过smb总线去识别电池电量          你这个问题估计是ec问题

那我换个EC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装电池了吗?不装电池就是这样正常。

装了电池也是低电压的信号,所以才问

网友:
  哦 知道了 那应该是SMC 那边的问题 和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我换个EC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好

一定要从板号一样的料板上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