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 不触发

楼主(2017-09-22):
今接一华硕X84H机器不触发。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06  不正常  这机器待机应该是0.01的。拆开机器量公共点19V正常。待机电压3V 5V没有,量3 5V电感对地没短路。 此电压由RT8206产生,手摸RT8206 微微发烫,量7脚 LD0 5V正常   14脚和27脚 EN1和EN2也都有3.3V了 但就是不出3V 5V 。跟换了一个RT8206结果还是一样,不知哪里问题了。

网友:
帮你顶一下吧                                  ,

网友:
查查是不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