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A BA41-016661 Petronas-14_DC_mp12_gerberout场管坏导致不分压

楼主(2017-09-22):
今接同行一三星本本,据客户描述放置将近一个月不用,再拿出来使用为不开机,更换适配器症状不变,然后送修,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为0,按开关无跳变,论团下载此板图纸后开始测量公共点电压,一测公共点电压为0,然后接着测量Q3的D极为19V,Q3的G极为19V,心中暗喜,此供电部分很简单直接19V过来经过两个100K电阻分压给G极,心想可能分压电阻坏掉了,懒得量,直接找料板拆了两个换上,换完后,下一秒我木纳了,Q3G极还是19V,我了擦的,分压电阻没问题,下拉电阻接地正常,还能是管子坏掉了导致电阻不分压?因手里无同型号同尺寸的管子, 把Q5拆掉与Q3换了下位置,打开电源,待机为0.01,按下开关电流一路飙升。这种情况还是头一次见到,所以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下,如果类同纯属巧合。

网友:
下面一张不是我想发的。怎么能去掉。

网友:
提炼黄金吗?提炼黄金吗?提炼黄金吗?

网友A:
这样不会影响电池充电放电的么   最好找个N mos管换掉 型号不是问题 只要能焊接上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会影响电池充电放电的么   最好找个N mos管换掉 型号不是问题 只要能焊接上就可以

肯定会影响电池的充放电的,去某宝买几个管子换上,剩下的备用。

网友:
把电池放点,差不多,太久没用了不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