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P(Package on Package)怎么焊接CPU和内存?

楼主(2017-09-22):
这种封装技术,节省了成本,缩小了体积,增加了速度,却给维修带来了困难。这种封装维修起来要怎么操作呢?里面一般打不打胶,如果打胶了,换运存的话,不会连CPU要一起拆下来植珠吧?测短路也会困难吧,两者有一短路,是运存还是CPU呢,挨在一起试不出来

网友:
百度文库里找到一篇文章,看着都不容易。PoP封装芯片的返修https://wenku.baidu.com/view/0990010690c69ec3d5bb7534.html

网友:
手机CPU都是这么拆装的,先加热整体,然后用专用的刀片先把上层与下层分离开,取下上层,然后再取下下层,用刀片就可以在胶软的时候分离开,建议楼主看一下迅维手机培训的相关视频。

网友:
有视频,自己找找~!!!!!!!!!!!!!!!!!

网友:
有难度,但应该难不到我们这类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