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76 820-3332-a 开机有花点 和cpu(0)等报错

楼主(2017-09-22):
开机报错 自己判断cpu或内存问题 但老总说先干显卡 因为这机子爱虚焊 就干了显卡 一样
也干了显存没变化 还好手工好 没扩大故障  干内存好了

 会员1602002元2022-11-30 03:16

网友:
这个显卡不容易坏吧,内存导致的小花屏?

网友A:
看到你吧桥上面的绝缘片烤的变型了  应该就是他附近的吧   我是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吧桥上面的绝缘片烤的变型了  应该就是他附近的吧   我是猜的

我觉得也有点像   看样子是那附近的

网友:
总觉得这种集成内存的太坑了,如果改良成手机那样的单颗粒内存,估计质量要好控制得多.

网友:
   这么密集的集成块,怪不得容易虚焊呢

网友:
干的哪个内存啊感谢分享是加焊还是更换啊

网友:
八个八个换的 挨cpu反面那八个

网友:
加焊的哪个内存不重要吧,难道一直是这个坏

网友:
成本很高吧,内存全换过?。。。。。。。

网友:
这个显卡容易坏也容易虚焊。。。。

网友:
应该就是桥旁边的那几个吧

网友:
你不会是一个一个换的吧 要是一起还换你也不知道是哪个呀

网友:
  苹果的通病了     背面那个颗粒

网友:
可能是客户长时间没有清尘或客户长时间用win7系统才让CPU发热高使后面的颗粒虚焊了

网友:
大神 请问是哪一个呢 听说是通病 是不是那一颗最容易出问题呢

网友:
一个个换也是个大工程啊。。。。。。。。。。。。。。。

网友:
换 内存条颗粒 够呛。。 要是普通机器 就放弃了,收不上那个价格,苹果可以搞

网友:
猜谜语式的维修啊,干显卡 干显存,干内存

网友:
艰难的工程啊啊 啊

网友:
前两天有台a1370也是报错,装不进系统。。。估计是内存或者桥啥的有问题,给报了个不保原故障(修好了报价不修,或者没修好不显了或者别的恢复不了初始状态),客户考虑了两天来拿走了!

网友:
换cpu供电ic 62882c一般会好的,这个机是cpu供电不稳定,会有花屏出来的,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