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PAD AIR2 扩容

楼主(2017-09-22):
同行拿过来一个AIR2扩容64G,由于这个型号的内外屏时贴合在一起的,比较不好取,取屏风险比较大,报价450,当然取坏了也得我自己赔。还好,收比较稳,屏幕直接取下来。AIR2是用的64位硬盘,不是pcie的硬盘类型。取下主板,放入夹具,用高温胶带做好隔热,我这个人比较怂, 旁边就是A8X的cpu,所以隔热做好比做什么都实在。AIR2明显就是使用的16G的黑盘,黑盘的稳定性没有白盘的好。所以直接把黑盘干下来,放入测试架把资料给备份,再用拆机的白盘写好AIR2的底层,再写入备份的数据,350直接装机。刷机一遍过,成功扩容64G成功!

网友:
好牛啊,感觉能修手机都是神人。

网友:
高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网友A:
干平板,手机,手工比什么东西都重要,担心心细,楼主不错

网友B:
太强了我服了真心不错,有这样的技术确实件

网友C:
这种机子的拆屏是风险是最大的。

网友D:
看的我小白一愣一愣的,楼主用的什么工具写硬盘的?

网友E:
楼主牛苹果平板 非常不好拆,一不小心就亏大发来了

网友F:
楼主 外围支架没剪 怎么取得硬盘呢 学习一下。。。。

网友G:
经过我N的N次方的实验  在CPU上放一个铜片即可 绝对不会爆

网友H:
哎!我是新手,求胜心切,现在已经赔了几千块钱了,现在是拿钱买经验啦

网友I:
做好保护不叫怂,叫细心,维修本来就是个细致活

网友J:
老司机开车就是稳。感谢分享

网友K:
这个扩容之后,后期会不会经常爱出一些其他的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扩容之后,后期会不会经常爱出一些其他的问题哦。。。。

这个是隔了将近一个月才发出来的,目前没听用户说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老司机开车就是稳。感谢分享

差点就翻车,现在生意不好做啊,竞争压力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做好保护不叫怂,叫细心,维修本来就是个细致活

我曾经扩容一个6p没做保护,刷机直接4013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哎!我是新手,求胜心切,现在已经赔了几千块钱了,现在是拿钱买经验啦

我也是实地回来自己开店的,有时间去实地看看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经过我N的N次方的实验  在CPU上放一个铜片即可 绝对不会爆

铜片,没试过,有时间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外围支架没剪 怎么取得硬盘呢 学习一下。。。。

用买的刀具,直接插进去就翘了,不用剪支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牛苹果平板 非常不好拆,一不小心就亏大发来了

之前拆了不少的平板,AIR2还是第一次拆,机遇总是伴随着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的我小白一愣一愣的,楼主用的什么工具写硬盘的?

万隆啊。、用的64位的万隆,现在最好就是买万隆,不然升级ios11激活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子的拆屏是风险是最大的。

拆屏的话,在网上把图片找出来,找到排线的那个位置注意一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强了我服了真心不错,有这样的技术确实件

我应该是我们这边修主板当中最垫底的一个了,其他一个比一个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平板,手机,手工比什么东西都重要,担心心细,楼主不错

胆大心细,发现问题要及时搞,千万不能因为偷懒而放弃一些必要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