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v130a07 板号10251-1 BIOS官网分离证明HM55不能代换HM57

楼主(2017-09-22):
戴尔v130a07 板号10251-1官网分离证明HM55不能代换HM57  。 原机是HM57的,代换完成后关机变重启,分离BIOS也是一样,最后换HM57正常
戴尔v130a07

网友A:
你的桥有问题,跟代换没有任何关系,HM57 是修复HM55 SATA 内部代码错误的改进版而已,

网友B:
可以代换呀试过很多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桥有问题,跟代换没有任何关系,HM57 是修复HM55 SATA 内部代码错误的改进版而已,

原机是MH57的   我用HM55代换  关机就重启 换一样的HM57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代换呀试过很多个了…………

原机是MH57的   我用HM55代换  关机就重启 换一样的HM57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