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份鸿基Quanta ZRI图纸

楼主(2017-09-23):
今天接到一台鸿基ZRI进水机,因为忘了拍照,所以没照片,接手插上可调电源,没待机电压,不触发,报价后拆机,先洗洗刷刷干净后,测公共点有19V,待机芯片tps51225没输出3V,5V,立马去朋友那找了相同的换上,有5V出来了,芯片第8脚3V只有1.2V,拆了相连的电感,测到后端的两个电容二极体值偏小,换上后,3V出来了,按开机触发亮机,高兴得准备打电话给顾客来取,装好机后,再试,插上电源没待机电压,开机没反应,晕!又拆机,发现公共点19V没有,查来查去发现电源接口有腐蚀现象,处理干净,补焊了下接口引脚,这下稳稳的了,开机亮机,进不了系统,发现BIOS不认盘,晕,又拆机,查了接口电路没问题啊,怀疑硬盘坏了,拆下接到台式机,认盘,进PE,认盘,怎么回事呢?再装回笔记本,这次能认盘了,进入系统正常,虽然能进入系统,总感觉不踏实,叫客户来取机子回去了,第二天客户又来了,说才玩半个小时就蓝屏了,我开机发现又不认盘了,怀疑是硬盘问题,拆开后发现硬盘边角那里有点点霉点,拆开硬盘电路板,发现里面一大块水印,很多元件都黑了,我和顾客说修不了了,只能换盘了。客户开始发飙了,说是我的问题,硬盘有问题没和他说,进水没帮他处理干净,如果早处理硬盘就不会坏,里面都是重要的数据,怎么找回来。我说我只负责修开机显示正常,硬盘部分又没收你钱。唉,反正吵了一架,他说让我等着瞧拿机子走了。我也不知道这个责任该不该是我的?

网友:
我的原则拆机看到进水痕迹  修好客户来取机就得给客户说明情况 进水的肯定有后遗症  说明白了有事找不到咱头上

网友:
不好意思各位,哈,,忘了上传图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