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技嘉g41挡c1 ddr2内存

楼主(2017-09-23):
内存为ddr2 插不插内存都挡c1 蜂鸣器也不报警,测量内存119脚电压0,不正常,120脚3.3v。二极管档打阻值119和120脚都为300多,正常,看来无短路和断路。
拆掉mbios上电还是这样,编程器刷bios焊上也没用。
检测发现mbios1脚电压为4.12v不正常,bbios1脚电压3.3v
图纸,看半天没发现哪里有问题,现在无从下手

网友:
主板型号是g41m-es2l 图纸论坛上面有人发过了

网友:
内存119脚电压不正常就先修这电压啊!

网友:
那就是3.3 V 供电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新手 路过  希望高手进来指导

网友A:
既然119电压已经是0V,那肯定不正常,我记得阻值300多也是不正常,正常应该在450以上,找上拉部分吧,看看到槽子有没有断线。必要时候把上拉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119电压已经是0V,那肯定不正常,我记得阻值300多也是不正常,正常应该在450以上,找上拉部分吧,看看 ...

上拉的822排阻没问题,120脚电压是正常的,
119和120对地阻值重新测了遍,黑表笔接地测得都是770左右,红表笔接低测得都是345左右。
看图纸没发现哪里断线
听说bios问题也会导致119没电压
所以查了bios,刷了也没用,还发现主bios1脚电压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拉的822排阻没问题,120脚电压是正常的,
119和120对地阻值重新测了遍,黑表笔接地测得都是770左右, ...

片选电压高,你查片选上拉电压到底是多少。一般5V也好,3.3V也好,只要符合图纸上的设计,那就没问题。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直接换主板,浪费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片选电压高,你查片选上拉电压到底是多少。一般5V也好,3.3V也好,只要符合图纸上的设计,那就没问题。

主bios1脚直连io的61脚,而io61脚通过一个220欧的电阻连到了vcc(5v)搞不懂这种设计。
图纸上面有单双bios电路介绍,但是我看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bios1脚直连io的61脚,而io61脚通过一个220欧的电阻连到了vcc(5v)搞不懂这种设计。
图纸上面有单双b ...

技嘉这板子的双BIOS,除去1脚趾外,另外7脚都是一样的。连去的方向也一样,唯独就是CS#片选。桥的片选到IO,IO分出2个片选信号出来,一个到主,一个到从。另外IO也有设定,比如59脚高低电平的区别,就能启用或者关闭双BIOS功能。5V高电平片选正常。我感觉你是不是维修经验很少?纠结片选做什么呢?如果真片选不上去,板子是不会跑吗。

网友C:
跟BIOS ,没关系,就是119脚的3.3V不正常引起,仔细跑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嘉这板子的双BIOS,除去1脚趾外,另外7脚都是一样的。连去的方向也一样,唯独就是CS#片选。桥的片选到I ...

我当时把主bios拆掉了,上电还是这样,也跑码卡c1,1脚空焊盘电压5v,怀疑根本就没读bios数据,不知道技嘉的板子拆掉主会不会自动读备份。
我有一块a75的板子,上电双bios片选都是3.3v,这个板子一个4.12v一个3.3v所以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BIOS ,没关系,就是119脚的3.3V不正常引起,仔细跑线吧~~~~~

跑线无问题,对地阻值正常,难道时钟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当时把主bios拆掉了,上电还是这样,也跑码卡c1,1脚空焊盘电压5v,怀疑根本就没读bios数据,不知道技 ...

你把2个BIOS都拆了,看看还跑不跑C1,如果还跑C1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你诊断卡坏了!正常情况下要是没读BIOS数据,诊断卡能跑码?

网友:
SMBUS电压不对,对着图纸比较容易找到与之相连的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2个BIOS都拆了,看看还跑不跑C1,如果还跑C1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你诊断卡坏了!正常情况下要是 ...

这个板子走了很多弯路,你说的对,确实不是bios的问题,板子复位时片选有瞬间的低电平。这个板子我又是水洗又是加焊南北桥,都无果,smbdata上拉排阻是正常的,后来又看了很多大神的帖子有了启发,要么南桥拉底要么时钟拉底了,换桥的话,没必要了,而且我也没那个手艺,手里没有时钟芯片,我把smbdata连接到时钟的一个10欧电阻干掉了,上电跑码亮机。但是又发现新的问题了,集显不亮,跑码正常能进系统,插独显没问题。还有个问题关机后板子断电过一秒,自动上电开机。这破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走了很多弯路,你说的对,确实不是bios的问题,板子复位时片选有瞬间的低电平。这个板子我又是水 ...

那说明是时钟芯片引起SMBUS总线不正常,不过从始至终也没见你打过此总线的波形,仅仅依靠电压来判断,总线类故障,光看电压不行,得有波形,通俗点,电压好比水管,波形才是里面的水,光有水管没水流,肯定不行的,当然如果没电压,那就更不行,基础载具都没有。慢慢学吧,多看看大神的贴,多积累经验,总有一天修主板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