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09F能修智能手机吗?

楼主(2017-09-23):
RT809F能修智能手机吗?我的小米高配版老是重启不成功,有人说是主板问题。只是那手机没有AGV接口。

网友A:
刷机不就行了 rt809f不能给手机刷机的

网友:
这个编程器不是用来刷系统的,手机跟电脑是两码事

网友:
不可以。手机没有这么大的元件

网友:
809H据说可以刷EMMC的颗粒,但是一个座子要400,楼主又没有确定什么故障,如果是系统故障可以买维修大师这样的工具,如果的硬件,最好找专业的人员来进行检测自己不知道原理乱修一通,只会把板修死.

网友:
手机都是用USB线连电脑刷。
扩容的有专门的刷机的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不就行了 rt809f不能给手机刷机的

请看主题内容,就因为不能重启成功,所以刷不了。

网友:
这个倒是没听说过。貌是不能滴!!!!!

网友B:
小米的买根数据线 20多块钱。那种线可以强制打开端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的买根数据线 20多块钱。那种线可以强制打开端口的。

具体叫什么线?给个链接,请老兄明示。

网友:
试试强刷那~!!!连电脑有反应吗,

网友:
成功,有人说是主板问题。只是那手机没有AGV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