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苹果BIOS没转接座要飞线,你OUT了!进来看看》》》》》》》》》

楼主(2017-09-23):
经常在论坛上看到有人询问苹果BIOS用普通转接座不行应该
如何刷写,一般的迅友都是回复飞线刷BIOS,飞线效率实在
太低!我们先忽略,那买个SON8 WLCSP转接座如何?答案是
太贵了,最简易的都要几十元,好的弹跳座要300-400元,
这不符合我们省钱又能办好事的原则,那怎么办,看看下图

肯定朋友们会问这个工具什么地方买,价格多少,单夹子
11元左右吧!,成品22元,马云家有卖!夹子属于易损件,
可以多买几个

谢谢各位百忙之中还来捧场,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喝个彩!

网友:
这个厉害了,,,BIOS都不用拆下来了。。

网友A:
我有 这夹子基本笔记本上没什么用 不拆BIOS无法刷机 报错 台式机也是 10个有9个能在主板上直接刷已经很不错了,反正我是没有直接在主板上刷成功过

网友B:
这个夹子在主板上直接刷很多都会报错,用来夹苹果的这种BIOS脚位接触也不好,我都是把BIOS下面拿胶带粘住焊在简易座上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 这夹子基本笔记本上没什么用 不拆BIOS无法刷机 报错 台式机也是 10个有9个能在主板上直接刷已经很不错 ...

你没成功说明使用方法还不对,要插电源才能刷写!,笔记本的主板不说百分百能成功,70%-80%几率还是有的,关键在于BIOS的8脚上应该有一个3.3V电压,写这个帖子也不是说让你用这个座子在线刷BIOS,而是说这个座子可以用来刷拆下苹果的BIOS,宽度正好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夹子在主板上直接刷很多都会报错,用来夹苹果的这种BIOS脚位接触也不好,我都是把BIOS下面拿胶带粘住焊 ...

BIOS脚位上加点锡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没用过。 不过看着不用拆就能刷。 应该很给力啊。  简单不小啊。

网友:
神器啊这种要多多发明节约维修时间

网友:
真是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啊,我也找老马买个玩玩

网友C:
用过这种 普通的有时候会报错  需要买好点的

网友:
我用过这种,特别容易坏,主要是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过这种 普通的有时候会报错  需要买好点的

用于苹果的宽体BIOS还没出错过,出错你可能是用于在线刷BIOS吧!

网友:
这种确实不错,不过需要多备几个,非常爱坏    呵呵呵

网友:
这个比较666了,我也去买一个

网友:
这个我也有,修电脑用的,不过不拆基本都刷不了的,所以都没用。。。。

网友:
买过 不好用 我修笔记本都刷不了 而且很容易坏

网友:
我也是把BIOS取下来用纸胶带粘住底部,然后用洛铁焊在转接座上,也不用飞线那么麻烦。

网友:
嘿嘿,发现好东西,不拆bios也能刷?

网友:
这个好啊  省时间  现在用的886很多BIOS 都报错

网友D:
修笔记本的还是算了吧,10个有9个不能用,接电源也不能用。把芯片拆下来用这个夹子可以用。那还是我们使用的问题吗。关键是在主板上连接了别的东西导致编程器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这个其实用不着这么麻烦的,也不用飞线。用R809F赠送的座子就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笔记本的还是算了吧,10个有9个不能用,接电源也不能用。把芯片拆下来用这个夹子可以用。那还是我们使用 ...

其实今天发帖不是讨论这个工具能不能在线刷BIOS,而是这个工具刷苹果BIOS非常方便

网友:
这个是免拆烧录夹,这个不一定实用,为保证烧录的成功率,还是拆下,用弹跳转换座的好。

网友:
第一次见还有这种工具 以前都是飞线刷

网友:
有的不行。不能在线刷。要拆下刷。

网友:
看着很方便,回头买几个试下,看实际用的怎么样。

网友:
在板上刷,会有很多问题,亲测过

网友E:
这个看着不错    楼坠能说一下这宝贝脚啥名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看着不错    楼坠能说一下这宝贝脚啥名字吗?

SOP8 免拆烧录夹

网友:
不是很好用              以前试过

网友:
这个是可以有的,不错的玩意

网友F:
这个夹子在哪里卖的有 有链接吗 挺好的 比拆下来方便多了

网友G:
老板好任性   809界面   用得还是英文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很实用

网友:
这个好刷BIOS简单好多

网友:
有万能的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板好任性   809界面   用得还是英文的

用英文有英文的好处,客户在的时候显得不是高大上吗!也省很多和客户解释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夹子在哪里卖的有 有链接吗 挺好的 比拆下来方便多了

马云家有卖。。。。。。。。。。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这个座子的,BIOS芯片底部用隔热胶贴掉,焊在座子中间那个8脚位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笔记本的还是算了吧,10个有9个不能用,接电源也不能用。把芯片拆下来用这个夹子可以用。那还是我们使用 ...

是啊 修笔记本就算了吧 没必要买这个座子 苹果BIOS我都是飞线的 其实也不是特麻烦 拆都拆了 也不差了几根飞线了 当初就是买家说能不拆刷 买回来基本笔记本主板都用不了 通不通电一个样,我是感觉没有必要啊。

网友:
这想法不错,我也去买一个。。。。。。。。。

网友:
                           真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个夹子在主板上直接刷很多都会报错,用来夹苹果的这种BIOS脚位接触也不好,我都是把BIOS下面拿胶带粘住焊 ...

我也正想这么说的,这不是更简单有效吗?
楼主的办法不实用,用过的人都知道。

网友:
没用过 看起来挺省事的 不知道成功率高不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也正想这么说的,这不是更简单有效吗?
楼主的办法不实用,用过的人都知道。

你没用过就说不实用,是不是太武断了呢?

网友:
不错,感谢楼主奉献。。。。。。。。。。。是个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没用过就说不实用,是不是太武断了呢?

我只能说方法不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没必要争论谁的方法好坏。

网友J:
这个和飞线的功能不是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和飞线的功能不是一样吗

效率不一样呀!

网友:
这个东西的成功率确实是不高,就是需要改进,但是思路是好的,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
一般都是飞线刷的 或者拆掉用简易座子刷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啥都难不住你

网友:
我都是每次拆下来焊在小板上刷好再焊回去,也不是很麻烦呀?小板涂低温锡,风枪温度适当调低。。。不然小板容易坏

网友:
维修人的头脑就是好用,我们的楼主真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夹子在主板上直接刷很多都会报错,用来夹苹果的这种BIOS脚位接触也不好,我都是把BIOS下面拿胶带粘住焊 ...

对的,我都是和你一样,贴下面,简易座刷,省钱,也方便啊。。

网友:
飞线确实痛苦 但苹果平时修得少,还能接受

网友:
这个好啊  省时间   不拆bios也能刷?

网友:
这个工具掉渣天了,哪有卖啊

网友K:
这个神器真的不错,哪里买的呀,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
经常遇到这种BIOS都要取下来焊到其他东西上,好麻烦

网友L:
这个神器在哪里买的啊

网友:
这个确实不错的,简单又好用啊,呵呵!值得折腾

网友M:
这个东西淘宝有的卖吗?我也去搞一个

网友:
高科技 高科技 高科技 高科技 高科技 高科技 高科技 高科技 高科技

网友:
现在的东西只会越来越方便啊。。。。。。。

网友:
是啊 好主意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神器真的不错,哪里买的呀,我也想搞一个

马云家买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神器在哪里买的啊

马云家买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东西淘宝有的卖吗?我也去搞一个

对,X宝就有卖,比弹跳的转接座便宜太多了

网友:
这个方法很不错哦,经济实用,感谢LZ分享。。。。

网友:
809F 的不是有座子的吗。几十快钱

网友:
这个要去买一个  太实用了

网友:
    这个好, 省事   慢慢研究一下

网友:
哇 这样就很方便了

网友:
这种确实不错,真是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网友:
目前还没有这工具,还是习惯飞线!

网友:
可以买个试试,,,,,,,,,,,,

网友:
给楼主来个666

网友:
这玩意不好用,去年就买过,马宝有卖20元的苹果专用的,不错

网友:
此法个人不习惯,那夹子不好用,谁用谁知道,我还是觉得用简易转接板方便一些.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可以学习一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娃   我还真没用过    苹果机器少   原来还有这种东西买       厉害

网友:
遇到这种芯片  每次都是往座子上焊接。。中间用绝缘

网友:
我 买了个                  不是很好用

网友:
我有 这夹子基本笔记本上没什么用 不拆BIOS无法刷机 报错 台式机也是 10个有9个能在主板上直接刷已经很不错了,反正我是没有直接在主板上刷成功过

鑫茂电脑 -5 -5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这个夹子在主板上直接刷很多都会报错,用来夹苹果的这种BIOS脚位接触也不好,我都是把BIOS下面拿胶带粘住焊在简易座上刷

鑫茂电脑 -5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这个能接触的好吗是不是得用手扶着  那样刷完是不是手都得酸呀

网友:
飞线也不麻烦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加分顶你。。。。。

网友:
这种试过 以为都没问题 结果只是偶尔能读到 我还以为是线太长呢 剪短也不行 后来干脆闲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