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5显示充电闪电图标不充电

楼主(2017-09-23):
换过尾插,换过USB管理芯片, 能联机,能显示充电图标,就是不充电。   充电管已短接,是不是电源坏了啊?

网友A:
换电源换电池试过没,一般的充电器是不行的

网友B:
打下电池检测脚阻值,应该是有断线,以前修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C:
看关机能否充电.修到过u2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关机能否充电.修到过u2断线的...........

U2哪个脚位断线呀?   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D:
不好说,建议多换几个USB管理芯片再试试。

网友E:
尾插坏的机率很小 多数是主板断线造成的 U2如果换了两个还不好就不是那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源换电池试过没,一般的充电器是不行的

电池  电源  电源线  原装线   都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下电池检测脚阻值,应该是有断线,以前修过这样的故障

SWI信号正常   有二极体值 电感没有开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关机能否充电.修到过u2断线的...........

关机可以充电,开机现在连闪电图标都没有了 开机不能充  尾插二极体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尾插坏的机率很小 多数是主板断线造成的 U2如果换了两个还不好就不是那的事

是的,换了两个U2  问题依旧   拆了U2二极体值正常没有开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好说,建议多换几个USB管理芯片再试试。

可能主电源坏了,换了3个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主电源坏了,换了3个还是不行

可能吧,有些问题确实需要大量的验证替换件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