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1920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7-09-23):
请教大师们,三星E1920显示器接通电源后,其它正常,就是屏幕下边有不少线条上下闪动。拔掉屏线后,白屏,正常无闪。请问大师,这显示器还有救吗?

网友:
最起码发个图上来看下啊,听你描述,基本上就是屏挂了!

网友:
你用个套版  先试一下。 确定是哪的问题。 不过屏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竖线还有希望,横线就别想了

网友:
还真是横线,看来没救了。谢谢大家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听你描述,基本上就是屏挂了!听你描述,基本上就是屏挂了!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一试,屏线脏了也会的。

网友:
屏挂的机率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