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DI 850A 热风枪 温度上不去。

楼主(2017-09-23):
       开机有温度,就是温度上不去,调温旋钮调到最大时温度有100度左右。有时又能正常使用,但是过个一两天就会再次出现此问题。
       拆开看了看,各元件外观都没问题。

网友:
没拆过这东西,不懂啊~就大神!谢谢啊

网友:
换换调整扭试试。  是不是他里边碳膜不好了。 换个可调电阻试试。

网友:
换换调整扭试试。  是不是他里边碳膜不好了。 换个可调电阻试试

网友A:
会不会是电热丝接触不良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电热丝接触不良的问题呢

应该不是,我拆下来换到别的机子上没事,把别的机子上的换到这个上就不行。。。

网友:
换个温度调节旋钮,一般可以搞定

网友:
把温度调节电位器,拆下来,用酒精泡24小时。再点701钟油,装上应当正常。
国产这么多年,连个电位器都做不好,还在天天吹厉害了我的锅

网友:
看楼上的是个懂行的,可以试一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