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PLUS 开机电流定住

楼主(2017-09-23):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

  收到客户一台iPhone6S Plus,开机不显,接电流表,开机触发直接跳到250MA定住

根据电流判读I2C短路或者某路供电短路,检查各大供电,测量阻值都正常,排除了供电短路,就是I2C短路了,检查易损件U2
拆掉后,夹电开机,电流正常,顺利开机,把U2上面的胶刮掉,上面已经烧出来个洞来。换个新的1601A2搞定

网友:
                      高手!手到擒来!

网友:
修手机好啊,我也要修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