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不触发

楼主(2017-09-23):
先上一个图故障不加电 拆机测量 没有主电压19V 从插头出开始测量 发现电压到PQ6以后就没有了  而PQ6 1 2 3脚有19V 4脚也是19V这就不对了  PQ6控制脚只有低于19v才能正常导通  继续往下查  4脚是受PQ9控制 经过  PR30  PR29 分压得来的   量PQ9  2脚 G极 0.3V这电压太低不正常  继续往后查  PACIN 有电压2.9v应该正常    ACON 0.3v    ACOFF  0V量到这里 就搞不明白了   竟然ACOFF 没有电压  为什么  ACON  电压会这么低呢 对地阻值也很正常  我把  PR37直接连起来 也不行   PQ8  PQ9 PQ10 三个 管 挨个拆下来  电压还是不正常   这我就整不明白了   有没有高手出来指点下啊

网友:
那就PQ8  PQ9  PQ10三个一起拆了,看看PACIN正常了不,全拆还不正常那只能说是板层问题了

网友A:
还有PQ6后级对地阻值你测过没,也有可能是公共点短路芯片保护了

网友:
哥们这是保护了
pq27是隔离管
pq6是保护管

基础很重要

网友:
不太好修,不怕麻烦挨个换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PQ6后级对地阻值你测过没,也有可能是公共点短路芯片保护了

机器修好了  十分感谢  还真是PQ6后极有短路

网友:
先量下公共点短路不

网友:
后级有短路,所以保护了,这个是小问题呀,有可能是电容,不要头疼医头呀,要根据原理来

网友:
楼主,请问是PQ65的5678脚后面有短路吗,你具体说下是哪个东西坏了,最后怎么找到故障点的,另外后级有短路,为什么会影响G级电压,同时会影响PACIN ACON ACOFF

网友:
那就是拉不过来 可能有短路

网友:
意思就是公共点  短路了?   没5A吗

网友:
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   不是很懂

网友:
没有公共点电压就应该查公共点有没有短路,才查保护隔离

网友:
上次遇到台这样的 ,好不容易把3V5V修出来,结果不触发。。。

网友:
哪漏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