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 不过保护隔离维修

楼主(2017-09-23):
机器型号:海尔T6-C    板号       :DA0SWHMB6E0 REV:E
估障现象:无待机电流,不触发

维修过程:
这样的估障,我一般都是主板适配器接口电压是否正常,电压19.5V正常。
再测量公共点,发现是不过保护隔离。公共点只有5V左右,打值发现正常。

图纸第二个隔离管是N沟道MOS管。
先想到是驱动MOS管的电压没有实测+VH28有24V左右的电压。正常

拆掉PQ35公共点电压还是5V,测量PR30 PR31阻值正常,
拆掉PQ30后公共点电压正常了,更换MOS管此机修复

网友:
LZ技术不错,我现在还不会修笔记本呢

网友A:
楼主,请问是电池那边的隔离管出问题了,是吗

网友B:
我一般也会接拉过来    但是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是电池那边的隔离管出问题了,是吗

是的,电池接口旁边的P沟道MOS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也会接拉过来    但是不充电

换一个P沟道管子就可以冲电了,很简单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收藏一下啊    希望自己能用的上

网友C:
保护隔离电路  还是不难修的

网友D:
这种保护隔离还算可以  不是特难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隔离电路  还是不难修的

修这样的机器,练手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保护隔离还算可以  不是特难休的

是的,刚开始修的时候感觉还是有点难度的,修多了就感觉简单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我正好有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