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24610不开机维修实例

楼主(2017-09-23):
一台长虹液晶电视LT24610电视机,故障不开机;同行已经检修过,判断主板的问题。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拆开电视,先查供电。

经过测试,主板JUC7.820.00025066上的VDDP3.3V,AVDD3.3V,DDR供电VDDR2.6V,主芯片内核供电VDDC1.26V等,电压正常且无跳变;就是没有背光开启和上屏供电;复位Q22晶振Y1也检查了一遍,暂时没有可疑发现。检修至此,严重怀疑程序作乱!不过同行已将FLASH写过一遍。
   静下心来,分析分析;判断问题,还是在控制系统!经过测试,发现用户存储器U26  24LC64的第5脚SDA电压为4.58V,

其6脚SCL电压却为2.42V!

速关机,测5脚对地14.8K,

对电路板的SDA,SCL走线进行清理(由于上传文件限制,很多图片上传不了啦)
分别焊开R156,R251,R272后测试SCL走线的对地电阻,发现当焊开R272后,SCL走线对地电阻恢复正常!判断故障在高频头部分。拆下高频头,经测试为高频头的第4脚SCL内抑制毛刺干扰的片式电容漏电!
高频头第5脚对地阻值正常。
将高频头的第4脚SCL内抑制毛刺干扰的片式电容焊开不用,
复原高频头,试机OK!

网友:
这个大师级啊,修电视真的厉害

网友:
SCL对地多少算是正常?!!!!!!!!!!!!

网友:
厉害啊,划船不用桨

网友:
牛啊修电视跑到论坛来了

网友:
这个大师级,佩服佩服,现在菜鸟新手没钱赚了都

网友:
这个大师级啊,修电视真的厉害 ,经验丰富

网友:
修电视真的厉害,  经验丰富.
这个大师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