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50 不能用机械硬盘 用固态正常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7-09-23):
x250 用机械硬盘 就会logo 或者进系统用一会蓝屏 重新就卡在logo哪里 认不到硬盘了,换固态硬盘一切正常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

网友A:
固态硬盘耗电小,功率小,查下5伏电路。

网友:
电压够不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更换个电源试试呗

网友:
有时候报错硬盘2100,这个怎么修

网友:
不认硬盘的时候   测硬盘的供电  如果正常    就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 这个机器我修过  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桥跟cpu合在一起的了 bga在主板上的e

网友:
供电没问题的话,再查查信号阻值,差不多就是没得搞了,换板得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供电的问题。。检查电压,还有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态硬盘耗电小,功率小,查下5伏电路。

原来如此,平时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没修

网友:
应该是硬盘供电的问题。检查电压。。

网友:
建议查下硬盘供电的滤波电容,用示波器抓个波形

网友:
建议你查一下机械硬盘时候的硬盘供电和数据

网友(2019-09-17):
固态硬盘维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712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