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2248不亮机通病

楼主(2017-09-23):
LG E2248不亮机通病,只是都能红色灯,可调电源0.2a左右电流。刷bios解决。

网友A:
下来试试,我的机子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来试试,我的机子是一样的问题

试过后  请更新维修结果 供大家参考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来试试,我的机子是一样的问题

什么结果和大家说一声,看看程序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