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管子 几个搜索引擎都搜不到

楼主(2017-09-23):
这个管子的型号是什么? 淘宝 谷歌 百度 so bing 都搜不到。。。谁知道啊?

网友A:
看样子可能是mos管,这个品牌的mos管还是比较多,最好是上一张图片看看是不是复合模式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可能是mos管,这个品牌的mos管还是比较多,最好是上一张图片看看是不是复合模式管

是复合mos  1脚 是上G极 234是19V 567是地 8是下G  没图纸,寻思买 个试试 买不到

网友A:
那这个mos管就不止8个脚,底部应该还有2个脚,实在是没有的话,可以用两个普通的mos管改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mos管就不止8个脚,底部应该还有2个脚,实在是没有的话,可以用两个普通的mos管改一下试试

详细情况见如下帖子。
无图纸两路供电 异常波形  请教 如图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6460-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可能是mos管,这个品牌的mos管还是比较多,最好是上一张图片看看是不是复合模式管

此机详情见如下帖子
无图纸两路供电 异常波形  请教 如图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6460-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B:
一点资料都没有吗, 是不是那种很小的正方形m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点资料都没有吗, 是不是那种很小的正方形mos

不是啊 ,相对普通mos管 那种是比较薄 大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