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40装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7-09-23):
联想x240 装上电池不开机  把电池取了可以开机  但是不装d壳插上电池可以开机充电都正常  有修到这机子的吗 装了d壳插上电池机子链待机都没有

网友A:
额   是不是你压到开关排线那边  应该是这样的上此我就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贴纸没贴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   是不是你压到开关排线那边  应该是这样的上此我就是这样的问题

装机感觉没有问题    应该不是那边的事  装上后盖电都不充了

网友:
主板上没有什么帖子呢

网友C:
D壳  没有变形的地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D壳  没有变形的地方吧

没有  机子没有摔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装机感觉没有问题    应该不是那边的事  装上后盖电都不充了

哥哥   那是因为你压到线短路了  还会充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哥   那是因为你压到线短路了  还会充电吗

看了下没有呀到啊  我都拆了装几次了

网友D:
这个估计是同病,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我拔了内置的电池,合上盖子,只用外置的电池,能开机能充电,但是偶尔还是开不了,无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估计是同病,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我拔了内置的电池,合上盖子,只用外置的电池,能开机能充电, ...

当开不了无待机的时候,要把电池都拔了,在接电源就有待机了,这时候再接回电池也是OK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估计是同病,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我拔了内置的电池,合上盖子,只用外置的电池,能开机能充电, ...

这个好像是   开关那部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估计是同病,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我拔了内置的电池,合上盖子,只用外置的电池,能开机能充电, ...

修好了回复你 我订看个开关线还没有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   开关那部分的问题

等你好消息了哈。我也定了内置电池。不过没啥信心。估计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E:
是不是壳子都点变形  或者用手拿着落板用手捏看看 ,没准就是有点发虚焊了

网友F:
肯定是壳子押到了 拆出来好好看看

网友G:
这个只有细心观察了先,在确实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壳子都点变形  或者用手拿着落板用手捏看看 ,没准就是有点发虚焊了

外壳是好的  不是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只有细心观察了先,在确实是哪里的问题

只要不装就是好的

网友H:
是不是连电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连电了啊..................................

连电是啥子东西                       已经修出来了            考机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肯定是壳子押到了 拆出来好好看看

拆装很多次了 目前好像修好了  测试中

网友:
可能是安装的时候哪里没有接触好吧

网友I:
可以压一下开关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以压一下开关线试试。。。。。。。。。。。。。。。。。

修好了 客户机子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客户机子拿走了                                                                              ...

lz怎么修好的。。。。。。。。。。。。。。。。

网友:
DELL  装 电池 黑屏 风扇转  用电源 就没问题 电源 都试过 没问题

网友J:
绝缘没弄好吧是不是,仔细看看是不是哪里短路了壳子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拆装很多次了 目前好像修好了  测试中

什么啊  是不是 零件打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绝缘没弄好吧是不是,仔细看看是不是哪里短路了壳子上

开关排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啊  是不是 零件打到了??

不是的                                                                 哪有这么简单

网友:
看看是不是绝缘没有做好!看看是不是绝缘没有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电是啥子东西                       已经修出来了            考机中

到底是什么问题。是因为压线了还是什么

网友:
楼主 修好了 是 开机排线的问题吗  学习一下你的经验

网友K:
感觉还是没装好 不然怎吗装完就坏了 应该仔细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感觉还是没装好 不然怎吗装完就坏了 应该仔细试

不是没有装好 我已经说了 什么问题了

网友:
要么是隔离保护电路装了d壳又不能开,估计是壳子上有金属,装上板子有短路了

网友(2019-09-18):
装电池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3253-1.html

网友L(2021-06-25):
我情况一样,找到原因了,因为开关排线处有一根线出来接入转轴,自己开盖换硬盘或是内存,不注意很容易没把这根线装好,就会卡在边框后面摩擦,压坏了这根线,开关的问题就出来了。
把这根线理好摆正,再上D盖,这下后面卡扣也能完美扣上,电池问题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