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公共点微短维修

楼主(2017-09-23):
今天来了一台E430C待机电流0.036A不通电,待机有点偏高,拆机测B+只有3.6V,PQ304控制极19V没有完全导通(正常应该是8V左右)。仁宝的板点火回路是有PACIN  ACON两信号控制   ACON是检测公共点是否有短路   测PR318一端3.3V一端0.2V  应该是公共点有短路ACON把电压拉低了
测公共点对地阻值462  应该是有微短   这是发现PR102  PR104  PR105 三个1K电阻发烫 VS只有16V(正常应该是19V)断开三颗电阻VS 19V

确定是公共点有短路但公共点对地的阻值正常烧鸡应该是烧不出来的  用最笨的办法断开每个单元电路  这里都不细说了   最后断开CPU供电   待机1.008A     待机3  5V出来    换掉CPU供电上下管  通电亮机   此机修复    最后来张亮机图

 会员3245392元2022-11-28 21:08

网友:
    待机时0.008A  打错字了

网友A:
还有这么奇怪的总是 3 5 V都出来了,公共点还短路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问题会很明确,维修很严谨,最后一个一个查出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么奇怪的总是 3 5 V都出来了,公共点还短路的

3 5V是修好后  出来的

网友B:
公共点  一个一个断开  这个断的地方不少吧

网友:
思路明确

网友C:
哪位大神解释解释是CPU供电上管的问题还是下管的问题?

网友D:
嗯   公共点这个阻值可以判断为好的了   可是你为什么还是觉得有微短路啊

网友E:
弱弱问下老司机,仁宝的板公共点对地阻值400多是否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么奇怪的总是 3 5 V都出来了,公共点还短路的

3 5v是断开短路点后才出来的。开始B+只有3.6V能出待机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  一个一个断开  这个断的地方不少吧

从容易出问题的电路开始排除,还是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位大神解释解释是CPU供电上管的问题还是下管的问题?

没有具体测试,都是全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   公共点这个阻值可以判断为好的了   可是你为什么还是觉得有微短路啊

PR102  PR104  PR105三电阻发烫,我确定还是B+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弱弱问下老司机,仁宝的板公共点对地阻值400多是否算正常

正常来说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都是经验之谈 值得学习 学习 认真读取经验

网友:
这个厉害啦啦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把旧屏都修好了,多赚了一块屏!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路过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微断的我遇到过的大部分都是MOS管的问题,电容很少

网友:
思路还是挺细的,很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小白路过学习中忘大神多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