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l119不开机

楼主(2017-09-23):
惠普TPN-l119不开机 有待机电流0.0088 就一个cpu 无风扇 板号6050A2823302-MB-A01 论坛找bios无果 求个bios试试
不开机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修啊 很麻烦最好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不一定是BIOS啊 或者去淘宝买吧 在发出来

网友:
待机这么低 3v 5v都没出吧。。。。

网友:
这个BIOS不好找 马云家去看看

网友:
TB 有去哪买啊

网友:
故障是不触发是吧 找不到BIOS 就先查一下EC待机条件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yes&kw=2823302
论坛暂时没有,建议去某宝看看

网友:
直接刷bios 我已经修好了两台 一样样的故障就是bios问题

网友:
查了充电芯片发出的ACOK了吗,待机供电查了吗

网友:
先查ec的条件 再去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