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 A1534 更换屏幕经验贴

楼主(2017-09-23):
              碰到一个客户的苹果macbook A1534 屏幕显示不正常,有重影画面失真,还有残影。客户也送苹果售后去看过,售后说屏幕坏了报他更换屏幕总成的价格,大家都知道苹果售后的超贵。客户吃不消,所以找到我们来维修。高端机,还是娇贵的机器,更换屏幕还存在一点风险,价格肯定要多报一点的唠。上图吧看看原屏什么问题。

画面不正常了。

更换这个机器的屏幕,先把后盖螺丝全部拆掉,C壳这块上盖,跟D壳主板 有屏线,键盘排线 还有耳机孔线,电源接口线 4条排线连着额,,所以分开CD 千万要小心,不要把排线扯断了,那就麻烦了。排线都拆开,把电池接口断开
再把整个屏幕上板部分拆出来。拆屏幕,先把屏下方的屏幕压条拆掉,这个压条很脆的,不会像Thinkpad T440有些机器屏幕B壳压条那样韧性那么好,反正拆A1534的 千万小心,用吹风机,或者风枪调好温度加热慢慢取 ,压条取掉了,再把屏幕边上的胶圈取掉,拆这个也要慢,容易断掉 ,胶圈取掉了,再把压条下面能看到的螺丝全部拆掉。再重头戏了,分离屏幕了,这个就是技术活了。我是采用 这个塑料条,对着屏幕边缘加热,这个塑料条,伸到屏幕大概1CM左右刚好割到3M胶的位置刚好,动作一定要轻盈,慢慢分离开。 整个屏幕拆下来,能不破掉的就是高手了,我就没拆破,屏幕没拆破就容易拆一点,要是碎掉了比较难搞点了。屏幕下来了 再要拆屏幕下面的背光压条了 ,把这个金属条拆下来,再换到新屏幕上面去 ,先装机器上面测试一下,屏幕的好坏。 ,,有一点注意 这个机器拆过了 要开机的话,必须插上充电器的,否则电池有电也开不了。确定屏幕正常了,再又分离开,把A壳上面的 3M胶整理下,平整能粘的就随他好了,不粘的地方,或者凸的胶 处理干净,从新打点3M双面胶上去,把背面纸上面的灰尘搞干净,搞这个灰尘也是技术员,分享下我的办法吧,装上机器 屏不要跟A壳 粘住,开机进系统采用白色背面桌面下找灰尘, ,在白色背景下面,灰尘就很明细了,再撬棒上面固定上标签贴纸 把灰尘一点一点都粘走。灰尘颗粒都搞干净了,就可以把屏幕跟A壳粘住了,再屏幕下面的螺丝安装上去,回装胶圈,压条。再把机器上半部分,下板部分组装机器。开机OK ..这个我个人琢磨的拆装这种苹果娇贵机器的屏幕,有不足或者更好的办法的同行,欢迎留言给建议。这个屏幕拿货要一千多,所以风险还是很大滴,新屏搞破了就亏本了。所以换这个屏幕必须心细,小心再小心。希望看到此贴的朋友,之前不敢换这个屏幕的同行,都能完美搞定。要是您是更换这个屏幕的行家勿喷哦

网友:
这个 拆起来 确实麻烦  你也厉害啊

网友:
为了挣人民币啊,不得不努力,要琢磨办法,怎么给它完美更换好

网友:
苹果的屏幕我就没换成功过 你这是大神啊

网友:
我一般是换总成   拆屏不敢搞

网友:
一般是换总成   拆屏不敢搞

网友:
大神,一般是换总成   拆屏不敢搞的恶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让我想起了,我以前液晶换灯管后,总是有脏东西落在滤光片,楼主的用便签纸粘灰尘,还有白色背光找灰尘,方法挺好的。修苹果胆大心细啊,佩服。

网友:
这都是大神级别能搞的,风险太大了,不敢上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