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211t mbx-250不显维修

楼主(2017-09-23):
接修同行一sony本,板号:mbx-250 集显 同行说开机四五分钟才亮。拿到本接上电源,电流0.6左右无跳变,这哪是亮啊,根本不亮嘛!又问了下同行,同行说多等会,好吧,点根小烟,休息会,果然等了两分多种,电流跳到1a多,亮了,但反应很慢。
拿出板子,测电压都正常,唯独集显没有,刷了个bios问题依旧。
无奈,好好查吧,按时序查PM_DRAM_PWRGD 正常,
sys_pwrok也正常,u供电都出了,正常也说的过去。
查查ec和桥的通讯吧,

126 、127 、128脚500多正常,当打到1脚lpc_ad3时发现问题,阻值600多,有点偏大,上电测量lpc_ad3电压0.5-1.6来回跳,哈哈就是 你了。断开ec1脚,阻值无穷,那说明断线喽!拔桥后,需要找连接ec与桥的r2130
这个r2130 是真难找,好多位置都没标,无奈用表笔戳吧,最后终于找到,镊子下方一排四个,最右边的是lpc_ad3,上图

直连到桥c37,为保万无一失,表量了下桥c37脚到r2130确实不通

飞线吧,拉根线,找到桥lpc_ad3穿孔点,焊线补油

看不清来个放大图,这都是补好后拍的,

完成后上桥,完美亮机  上图

附上bios和图纸  mbx-250 z40 hr集显图纸找不到,参照的是z50 hr 我搜索的都能对上

chinafix.com.cn迅维网_MBX-250 Z50

网友:
楼主功底可以

网友:
厉害,拆桥
不过没点位也是没办法~~

网友:
        只有 看看楼主怎么修的

网友:
楼主技术666,真的很厉害了啊,这也能查出来

网友:
没位置号的  可以买个小铜刷    刷着找  很方便

网友:
楼主真厉害  真细心 谢谢分享收藏一下

网友:
这个是真的够6,不服都不行,学习了

网友:
这机器应该率过

网友:
楼主这功底很厉害的  为什么上去就查 lpc总线呢 看来功夫就在这里  经验啊 佩服 lpc断线难道会亮机的么  何解

网友:
这个维修思路值得学习   不错   。。。

网友:
不对啊  你没点位怎么找东西  如果没有标版号德1话

网友:
要是估计到我手里  估计是搞不好了

网友:
这位应该 是个高手。 查条件,没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