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纸两路供电 异常波形 请教 如图

楼主(2017-09-23):
两路CPU 供电 其中一个电感 波形异常 如下图

异常电感波形
电感滤波电容端 波形

上管G极波形

下管G极波形 手动STOP抓的

下管G极波形 夹杂的波形 手动STOP抓的  ,

刚加电的时候下管G极是正常的 过大概30秒左右 就出现夹杂波形的情况 ,夹杂的意思就是下管G极那俩波形合成一个同时在屏幕上显示。
另一路供电 波形是正常的 输出是平稳的
这个机器能开机能进系统 ,不定时重启间隔时间不长。
不知道我又没有描述清楚 ,
上述情况 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大概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报风险后吓的客户不敢修了。

网友:
等了半天 ,,,竟然没人回复  ,,是我问的问题太深吗

网友:
你问的问题深不深我不知道,反正我看不懂

网友:
看一下IC型号,直接百度下个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