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战斧C.B85M-G V20 不触发

楼主(2017-09-23):
今天接到一台机器,开机不触发,国际,换电源,触发开机,果断报价换电源,然而……
就在我换上新电源之后,又不触发,电源有问题?开关有问题?排除这些原因后,拔了所有外设,问题依就。
心想这回是到刺头了。
这个时候,下意识的点开了迅维网,查了一下没有此主板的信息,只能自己搞了
还是按惯例,检查外观有有没有元器件损坏,无果。
通电检查,不触发强行烧机(电源绿黑线断接)用了坛友们常说的烧机大法,发现问题了,上图

标注点非常烫手,果然换之,问题解决,开机亮屏。
当然,正常流程是要检查外围电路,一般情况下我都习惯换了之后如果再烧,才会检查,虽然习惯是错的,真正在维修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心思了,不知坛友多少人是我这种习惯呢
今天算了碰了一下运气。
最后,提前祝坛友们国庆,中秋快乐

网友:
()中有错别字,更正一下,短接,不是断接

网友A:
哈哈   电源管理芯片?  触摸法可以哦

网友:
以前的老板子遇到这样发烫的都是南桥坏了啊,换过不行,

网友:
老司机了............................

网友:
是3VSB待机电压芯片发热?

网友:
感觉不是这个1117的问题。。这个发热不一定是这个管子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电源管理芯片?  触摸法可以哦

也是可以的

网友:
3.3V待机发烫....桥都不坏...好少见

网友B:
这个应该是5转3.3待机电压的芯片   这个芯片发烫  不是百分百是它本身的问题   3.3短路  它也会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5转3.3待机电压的芯片   这个芯片发烫  不是百分百是它本身的问题   3.3短路  它也会烫

学习了,只是碰了碰运气,原本打算换上去如果又烧了就开始检查的,但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
也不一定不是那个管子坏了,但一般那个管子坏不了,可能楼主碰巧了把。

网友:
这个办法好办法,值得学习,谢谢分享,明天有几块板子,烧鸡试试。

网友:
下次用下这方法。。。。。。。。。。。。。。。。。。。。。。。。。。。。。

网友:
这样盲目的烧会烧坏其他的元器件还是查电路

网友:
你点子正,不怕遇到4pin cpu供电引起的不触发?  这样强上直接烧u了

网友:
这摸摸就解决了 老司机啊,什么时候才能到这个功力呢 哈哈哈哈

网友:
台式机主板,基本上外观看不出问题的都没心情修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网卡 桥短路,楼主运气好。。。。。。。

网友:
5v转3v 1117 烧了呀···············

网友:
修的很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