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cq40 电流跑1.5左右开机掉电

楼主(2017-09-23):
跑到1.5a掉电。这机子有没有痛病的。

月饼 -20 发错版块!

网友:
你最好下刷下bois 试试 看看能不能 过

网友:
这机器 AMD  桥虚焊了 可以先修下桥

网友:
HP  机子显卡坏的多           不

网友:
机器 如果是AMD  桥虚焊了 可以先修下桥

网友:
联想C355不显示范性,怎么回事,原来是BIOS的事儿

网友:
这种问题是不是哪个电压没出来,有没有认真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