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571不充电

楼主(2017-09-23):
E1-571不充电 进系统提示电量80%  但是未充电   换IC也一样   会不会是EC程序的问题呢    这个EC用什么工具刷

网友:
什么IO,,,可以是BIOS的问题。刷下看

网友:
EC型号是什么啊

网友:
你换个EC 有的 EC带软件的  在不行 在搞充电芯片

网友:
你的机器的ec具体是什么型号,809h可以刷多数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