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 5455 AAL12 LA-C142P REV3.0原机独显 OK

楼主(2017-09-23):
(图片)

网友A(2018-07-30):
这BIOS亮机没问题
但是是有密码的
只能UEFI启动
无法修改BIOS

网友:
有BIOS密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BIOS亮机没问题
但是是有密码的
只能UEFI启动

更正下:
密码是客户自己设置的密码
应该和这BIOS无关(应该这机器密码是单独芯片没去研究)
把客户原机BIOS刷进去后OK了同样有密码
但是可以正常启动并且不用开机自动诊断

网友(2019-09-05):
这个版本太多了 信息不全啊  amd还是inter   什么cpu的。。这都不一样的好吧。。。也不写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