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刚修的一个奇葩问题

楼主(2017-09-23):
机器是三星的,BA41-01938

来的时候是别人修过的,干过南桥。刷过BIOS,其他没看到有动。

通电待机正常,0.006.可触发。但是触发电流只有0.04左右。按照一般的机器。这种很多是RTC_RST的问题了

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干南桥了。由于没有图纸。只好南桥背面一个个测。然后发现有2个电阻。有一端是2.8V。另一端2V

以为找到问题了,镊子夹过去,发现电压2.8V了,但是问题还是一样。我也就直接上BGA干了下。

通电,开机了,还以为好了,装起来发现还是一样不开机,又苦逼的拆开

拆开,全板检查一遍。在内存边上发现了RTC_RST的测量点,为2.8V。正常的。

找个BIOS刷一下,刷完,发现开机了。但是上过当的我。再测一下,又触发为0.04了

思考。这种问题除了南桥以外。还有可能3V 5V转换电压短路。

测试发现,待机电压,在S5状态是不出来的。然后又测试了下转换的电压,也都无短路

继续测试。待机芯片51125的条件。LDO5 LDO3. 19V的VIN 2V的REF都正常。但就是1脚和6脚开启为低

那难道是EC?换芯片还得买。还是先查下。发现控制51125的1脚和6脚的开启已经发出来了。那就和EC没关系了

把51125的1, 6脚的控制3级管拆掉。(风枪拆的) 通电测试,1脚和6脚为1V左右了。3V 5V出来了。也触发正常了。但是再一通电又不行了

那么问题基本可以锁定为51125这一块了(写的够多了,下面简单点写)

修PWM电路的招数,升压。滤波。MOS什么的。弄完了都一样。都是风枪吹一下就行。再一通电还是一个鸟样

最后问题。13脚的LDO_EN电压为0.3V  然后发现有一根很细的线过板层消失。然后直接割断。电压恢复为3V

问题解决,不管通几次电,都可以触发。

网友:
这个细线可能是连接到保护电路的,保护电路动作,拉低LDO-EN,。。。楼上是直接去掉了保护电路,,

网友:
这个本本修的很不容易,非常考验人的耐心

网友:
三星机,触发NBSWON# —EC开启3V5V—PWRBTN#南桥,

网友:
楼主可真有耐心啊。。。。。。。。。。。

网友:
上点图就好了。

网友:
三星机器很难修哦,楼主真有那个耐性

网友:
碰上三星的机器 表示头大   上BGA 太容易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