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9-23):
客户拿机过来说会掉电 测试不定时会掉电。拆开检查 电压都正常 显卡加焊过(客户表示上家没修好) 留机刷过BIOS 更换显卡不行。论坛说的PU2也不是。有同行修过这个问题?
不定时掉电

网友:
铜管太单薄了,久了散热不好,换散热器试一下

网友:
不掉电的时候 用鲁大师压一下 看看温度高不高

网友:
这换个温控试试,看行不行,;这不好修

网友:
这个不好修啊 掉电 这个真的很麻烦 建议换个主板

网友:
查温控,有示波器的话打下各个电压后级稳不稳

网友:
先把温控检查一下,不定时掉电不好搞

网友:
风扇狂转不?温控拿掉看下。

网友:
定时掉电为bios问题 动过显卡肯定是过热死机 要从显卡入手

网友:
楼主示波器修这个会不会好修一点 我看论坛这里面维修这种示波器会容易一点 看什么电压先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