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3):
S405屏裂了 ,换新的 上去,开始几秒亮度正常 过几秒就变暗了,只能调一下 ,屏码片也对调了 还是一样 ,这个还要搞哪里 遇到过的指教一下 谢谢
问题
亮度

网友:
暗的时候 测一下背光开启 和亮度调节信号看一下

网友:
嗯 测条件 最好截屏测试

网友:
屏程序吧 你在刷试试

网友:
LID这个信号别忘了看看,这个容易被忽略

网友:
不用查什么主板条件,这个机器就是挑屏。你找卖液晶屏的人说S405用的,卖家会帮你搞定。

网友:
暗屏的话应该是背光有问题,建议你查一下背光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种机子是挑屏,我都修到很多次

网友:
直接去买这款机器的屏幕,他们会刷好码片,你直接安装就好,不需要自己再 弄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659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