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号问题]
【已解决】论坛的老大们,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7-09-23):
这是什么情况。。老说我帐号在外地上的。、????????

网友A:
你自己有没有在手机上或者别的电脑上登陆过,如果没有,防止有人盗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有没有在手机上或者别的电脑上登陆过,如果没有,防止有人盗号。

没有。。就在店里的电脑上。。。一直老弹出说在外地上。。强逼下线。。。。真晕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就在店里的电脑上。。。一直老弹出说在外地上。。强逼下线。。。。真晕死了

或许你IP地址老是跳,论坛检测机制勿以为有人盗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许你IP地址老是跳,论坛检测机制勿以为有人盗号。

这样子。。那这就不知道了。。。

网友C:
现在账号只能在一个设备上登录,这说明你的账号被盗取,或者你给别人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账号只能在一个设备上登录,这说明你的账号被盗取,或者你给别人用了

没有啊。。我没给过人家啊。。。一直自己用着

网友:
像我登我的帐号  在手机  和电脑登陆 也会提示 在外地登陆   只要是换设备登陆 就会提示  只要你没外借  或者被盗   就忽略就好了

网友:
我也试过被提示在外地登录,改了密码就没这种情况了

网友D:
你用的网络是移动的吧。只要没泄漏密码,没事。

网友:
有时候 换个ip登陆  会出现这个问题     保护自己密码一般不影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我没给过人家啊。。。一直自己用着

建议你修改密码解决这个问题,都是实名用户,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再不行找客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那这就不知道了。。。

多注意才行,防止有人盗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注意才行,防止有人盗号

这个如果给盗号了。。可以拿回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修改密码解决这个问题,都是实名用户,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再不行找客服

好的。。。我看看。。。改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网络是移动的吧。只要没泄漏密码,没事。

电信的。。呵呵。。今天又出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如果给盗号了。。可以拿回来的吗

可以向管理员申述寻求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向管理员申述寻求帮助。

哦。。。好的。。。。。。谢版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信的。。呵呵。。今天又出现了。。。。。

建议你修改密码,如果出现次数多就不正常了

网友:
楼主,是您本人操作的不用管的,如果不是本人操作的建议您更改复杂的密码,还有为了您的账号安全,建议您把手机号,密保,邮箱全部绑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