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fp6137f代换rt9199

楼主(2017-09-24):
正如标题
主板:映泰A740G M2L+
问题:无复位
原因就简单了CPU底座下面的103排阻通病,因为修的映泰板子少,不知道它也有通病的!走了歪路!
内存,CPU,北桥没供电就下意识去修供电咯!内存供电芯片FP6137E找不来料,就去基地找代换的发现代换芯片也没有料!坑啊!好吧
cpu
芯片

网友:
拿起料板发现就rt9199这个芯片位置和fp6137f位置相似就量了一量,呦,基本针脚一样就去网上查资料,查到的资料不会粘贴到主题里保存到我的相册里了。有需要可以
去我相册查看。
板子修复以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