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430A 不加电

楼主(2017-09-23):
联想昭阳E4430A不加电版号:LE443 MB  13205-1  这个机器无3v 5v   待机电压0.020有点偏高。测3v 5v 的电感阻质 300左右,pl4801只有70多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多按几下开关有3v 5v了。到0.21就掉电。不知道怎么维修。希望高手看看。谁有这个机器的图纸给一个。刷个bios。

网友:
触发掉电,你看看电感的电压都出来没

网友A:
无 3 5v 应该先把待机先搞出来吧

网友:
我的一台E4450开机不触发,主板型号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 3 5v 应该先把待机先搞出来吧

1225c换了一个51225上去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高手应该出来指点了

网友:
在促发后 测试每个电感电压 看看那个没出来咯

网友:
待机3 5V的阻值   最少要100多   70  低了

网友:
这机器通病待机吧

网友:
这个机器还没有修过  不过可以看下掉电的时候3  5v会不会也掉了   如果掉了  重点查3   5v待机

网友:
对地阻值70肯定低了,建议你查一下是不是那个地方有短路

网友:
对地值70偏低了  不触发的时候看下35V的供电开启有没有

网友:
期待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我记得这个本本 有个电容好短路

网友:
这个问题只有有经验的师傅才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