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二次才能开机

楼主(2017-09-23):
还是上次那台刷bios的e430 开始是19v电容短路 拆掉短路电容 上电电流0.9不显示  刷2个bios  4m'和8m 就是u5和u6 ,发现开机跳变到0.9 按开机键关机再开就亮了一切正常 只要不断电 开关多少次都没有问题 断电就得二次开机  bios刷很多个了 故障一样 求解

网友:
南桥有问题吗、,。、,、,。、,、。,、。,

网友:
                   还是BIOS有问题。

网友:
合成BIOS试过吗?之前遇到都是刷BIOS好的,最好就是合成的BIOS刷一下

网友:
换键盘试试           拔掉 下

网友:
二次开机  多数都是BIOS  问题   到淘宝买个原厂的BIOS刷一下

网友: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 BIOS程序问题,可以刷写个合成的BIOS程序解决

网友:
通病,桥坏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能不能分享出来让大家学习下

网友:
在找个bios刷刷看。。。。。。。。。。。。。。。。